OH1故障

楼主(2003-11-04):
我的一台FUJI G11变频器,开机后显示OH1,大约过半分钟后可以复位,运行后大概半小时后又出现OH1,还有LU和OU2故障一起出现,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处理?

网友A:
你在哪里? 联系:wei_sh985@sohu.com

网友B:
我以前碰过是主板坏!你可换一个试!

网友C:
是富士变频器吧,我直接告诉你,OH1是热报警,看两个大的一个小的冷却风扇是否卡死。前天我刚遇到过你所遇的问题,结果是小风机卡死,它是三线控制,两根是电源,另一根可能测速用的吧。因风机我们这里没有卖,经过更换轴承后小风机正常转动。整个变频也就正常啦。。。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管变频器是不是真的过热,只要风扇不转了,就发OH1,我这是185kw的,4个大风扇是吹散热片的,4个小的是吹内部的,OH1是散热片过热,可我看了,大风扇运转正常阿!

网友B:
说明书是这样说的,可现实就是楼上所说的!

网友D:
OH1过热,你说运行半小时出现,照我估计可能是里面的小风扇坏了。LU是欠电压,在你上电的时候是很正常的,至于OU2是加速时过电压,那你可要检查一下驱动部分和检测回路啦!有问题你再打电话021-62141466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朱先生

网友C:
我今天又搞一个90KW这样的变频器,冷机送电时OH1,结上次经验检查,除了在电源板的小风机未工作外,其他风机(功率模块散热)能正常工作。小风机是灰尘太多而卡死,断电后用手转动几下,送电。。。显示正常。因手上没这种规格风机,变频器只能勉强用几天再换新风机。 我讲的是我这几天的维修经验,希望能给大家作参考。。。

网友E:
还有LU和OU2故障一起出现!

网友C:
最新发现,富士变频做试验时,用手按住小风机(不让它转动),送电时显示OH1,放手后(小风机转动)也是显示OH1,复后也是OH1。断电后10分钟再送电显示正常,事实证明:即使不工作(不发热的情况下),小风机不工作也会出现OH1(过热)的假相。 LU应该是欠压,我想应该重点检查检测和进电部分吧,我遇到过OH2,没有遇过OU2,因为我没有这种品牌的说明书加上水平有限没能解答,十分不好意思。。。。

网友F:
出现OU2是减速时过电压,你可以把减速时间加长,若不行的话,你就应该加制动单元了! 江阴联光控制 05106401445

网友G(2009-02-14):
我昨天也遇到了富士变频出现OH1故障,发现其中一个小风扇不转了,仓库没有备用的.只能将黑线和黄线短接后.OH1故障消除.

网友H:
我们公司有富士G11变频器100多台,遇到过报OH1时,风扇虽然在转,但感觉转速不购,换一新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