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TECH人机界面与LG的PLC型号K80S 和K120S如何通讯?

楼主(2003-11-04):
求教HITECH人机界面与LG的PLC型号K80S 和K120S如何通讯?有谁做过相关的实际案例.请个位大侠多多指教,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先看上232.422.485

网友A:
我用过富士人机界面和LG K120S通讯过,非常简单,而且一个串口可以同时对人机界面和PLC编程

楼主:
wanggy:你好! "先看上232.422.485"这是什么意思我这边就是没有相关的资料.不知道通讯线怎么接,协议该怎么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