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大虾,请帮忙,关于变频干扰

楼主(2003-11-05):
各位:我司最近承接一批注塑机变频节能改造的项目,现在改造过程中碰到变频干扰注塑机 电脑板显示的加热温度以及油温的显示,造成加热要么过高要么过低,油温显示最为明显,要么0度要么超过设置温度,这样就不能正常生产。现在改造的是海天HBF系列注塑机从11KW到55KW,变频器用的是深圳康沃注塑机专用的变频器,请各位经验的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变频干扰是个复杂的问题,前面的帖子有讲到,请打开看看!!

网友B:
应该是干扰,干扰比较轻的在变频器输出加磁环,重的就只好加滤波器了。我看弄不好要加滤波器

网友C:
这个问题好解决呀。注塑机和变频器都有原因,不过先找变频器的原因--减低干扰

网友B:
不过海天的注塑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特别是新的机型

网友D:
宣先生是哪个司的?做技术还是业务?

网友E:
防干扰几项措施把动力电源和信号控制线分别走线,信号线用屏蔽一端接地即可。

网友F:
上面各位讲的都是可以解决的办法。 还有就是你所用变频器的参数调整问题,这是一个人为的因素,我曾遇到这样的事,同一台机器不同的人来调节电效果差很多。 康沃变频器有几个参数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就是加几个磁环,按进三出四缠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F:
上面各位讲的都是可以解决的办法。 还有就是你所用变频器的参数调整问题,这是一个人为的因素,我曾遇到这样的事,同一台机器不同的人来调节电效果差很多。 康沃变频器有几个参数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就是加几个磁环,按进三出四缠绕,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但以上方法都试过,但效果没有改善,最后加三相滤波器有效果,但成本上升太大,希望各位能提供一个经济实惠的方案。另外 注塑机用变频时马达噪音很大,希望能提供方案。谢谢!!!

网友G:
马达声音比较大,可以把载波调大.对于干扰的问题:各种线用屏蔽线,分开接地,主线路与控制线路分开,尽量用电流信号,少用电压信号;变頻器输出线加磁环(或滤波器);仪表选用抗干扰比较好的.

网友H:
变频器的选取也很重要!

网友I:
海天的机器我们也改了不少, 没有你说的情况 我们用康沃,阿尔法等等

楼主:
一郎先生: 能介绍你在用康沃改造中的经验吗?谢谢!

网友J:
各位: 有没有更行之有效的招!!!!

网友J:
海天新机型变频改造时常遇到此干扰问题 谢谢各位,已处理!

网友K:
chris985:你好啊//我刚接触注塑机变频改造,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能给一些借鉴吗?谢! E-mail:ljsylpcom@163.com

网友K:
宣小秒:能告诉我是那里吗?在那里?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E-mail:ljsylpcom@163.com

网友L: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仪表和变频器接地的处理方面,在实际调试过程中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对仪表显示的干扰问题,通过接地处理和信号隔离成功地解决了问题。对你所遇到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希望能够共同探讨一下。 email: lcg200@sina.com

网友M(2008-12-01):
变频输出电缆用铠装电缆,铁凯要做好接地。变频器前端加装交流电抗器,输入滤波器。尽量价格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接地不能和接零公用。

网友N:
都是高手,没弄过,受教了

网友O: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15963310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