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OC1报警

楼主(2003-11-05):
各位高手,请问三菱变频器OC1报警是MA板的哪个元件坏了??维修点要求我换MA板,实在太贵了点.请指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oc1不一定是主板问题,,你可以先把传感器拆掉再试一下。。。

网友B:
我想请问"旧货市场"广州市内有否工控的旧货市场

网友C(2005-10-30):
没错:你可以把传感器拆掉试下!也许就OK了!!

网友C:
不过他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还有几种可能,驱动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D:
不用换MA板的。它坏的概率太小。就算坏了一样可修的。很好修哦。

网友E:
你先看好三菱变频器的说明书后面的故障显示那里面有处理的方法适当的改变一下加减速的时间参数  我公司是维修三菱的变频器的不行的话发给我们吧我们是专修三菱的变频器和其他品牌的变频器 济南菱伟自动化     电话    0531---86560959分机号码是0

网友E:
三菱变频器过电流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电流互感器的原因以及所带是负载类型适当的调整一下加减速时间就行

网友F:
你先把传感器的线拿下来试试,在不行看看驱动

网友G:
是一运行就OC1?

网友H:
jinhao 你好
   我是山东寿光的,有一台55KW的三菱变频器,通电现示过流,请教

网友I:
三菱OC1大部分是MA板IGBT检测故障,但也有HP3120不良造成,排除互感器故障可将三输出脚接零!

网友J:
OC1  的问题在驱动部分,认真查查。我前几天就修过这样的一个机子。

网友K:
检查驱动回路及霍尔!

网友L:
检查驱动板上的339 393芯片

网友M(2010-07-11):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N(2010-12-17):
a3210,339,393都查下,

网友N:
电流互感器坏的话也跳0C1

网友O:
三菱这个破机器不好修。

网友P(2011-07-18):
这机器不好修,还浪费时间,经常遇到这问题。检测电路问题,不好查。

网友Q(2011-09-07):
A540-22KW,报oc1,时好时坏,我已修好过,替换A3120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