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cs7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3-11-05):
1。pcs7包括几个软件 2。cfc和wincc区别 3。构成一个最简单的过程控制系统应具备哪几个软件,硬件 可以回答全部或部分

网友A:
1.PCS7总体来说分为两部分:SIMATICMANAGE+WINCC,前者用于控制组态(硬件配置、控制程序),后者用于人机界面,监控组态。 2.CFC是一种功能块式编程方式,WINCC是人机界面组态软件。

网友B:
CFC可以说是一种编程工具。就象STEP7一样,不过它提供的是功能块。主要用来处理模拟量。就象DCS中的组态。 构成构成一个最简单的过程控制系统需要PLC硬件,以及软件STEP7+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