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的点动和爬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3-11-05):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什么情况下使用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爬行是指:停车后或没有加给定时设备走动的状态。

网友B:
哈哈。 是完全不同的。

楼主:
怎么个不同法,请多说几句

网友C(2005-11-17):
爬行:指设备在极低速度下运行
点动:是指需要定位时用

网友C:
点动:设定好点动速度(不要太高)后,按点动按扭电机运转,一般定位用.
爬行:指电机在极低转速下缓慢运行

网友B:
点动:就是点一下动一下
爬行:看过乌龟的~~~~~~~~~地球人都知道!!哈哈~~~

网友D(2006-01-27):
你可以这样的理解~
点动是点一下动一下~速度是你在传动里设定好的~
爬行就是长时间的点动~爬行速度和点动速度一样~

网友E:
各位过年好!请教直流牵引电动机需要正、反转,采用哪种控制装置好一些!谢谢

网友F:
 电机功率?SK800BH
 www.dianyuan.ebigchina.com

网友G:
点动是点一下动一下~速度是你在传动里设定好的
爬行是指系统在没有输入信号时却有输出,电机缓慢转动,是系统故障或参数没有调整好,属非正常现象,绝对避免的.

网友H:
我支持  电器维修 的说法
我就遇见过 西门子直流调速 在没有使能的情况下,慢爬
我想这应该叫“爬行”吧?

网友I:
数字调速系统和模拟系统地爬行概念略有不同,模拟系统地爬行是没有给定,有一定的输出,是不允许的。数字系统是指:在小给定下,电机的低速转动,慢得像爬行一样。主要为生产调试用。因为速度低,比较安全.点动就是点一下动一下,主要是定位用,或倒车用.

网友J(2006-05-25):
大家理解的不一样。
爬行:crawl
点动:jog

网友K(2007-06-14):
爬行指设备检修时的一种低速运行一般为30%---50%,点动速度可设定一般50--100%,当然也可以小,其次爬行可以长时间运行点动松手即停

网友L:
大家理解的不一样。
爬行:crawl   一般在主接触器吸合时有效(合闸状态),按爬行后使装置按爬行速度运行。
点动:jog     一般在主接触器打开时,按点动后主接触器吸合,装置按点动速度运行。
爬行速度点动速度可以是一样的。

网友M:
其实 <点动> 好理解!做电工的应该都知道点动电路!
只是爬行比较难理解:我想<爬行>都叫(爬)不叫(跑).估计是在极底的速度下运行!

网友N:
还是wangqiang解释最准确!

网友O:
wangqiang说得对

网友P:
需要两者同时用吗

网友Q(2008-05-09):
590 6ra23 6ra24 6ra70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