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这么多高人,为何独没人理我??

楼主(2003-11-05):
请高手指教:研华的驱动程序中提供的一数据结构如下:      Data Structure : PT_FAIIntStart     typedef struct tagPT_FAIIntStart      {           USHORT TrigSrc;           DWORD SampleRate;           USHORT chan;           USHORT gain;           USHORT far *buffer;           ULONG count;           USHORT cyclic;           USHORT IntrCount;          } PT_FAIIntStart, FAR * LPT_FAIIntStart;          请问USHORT far *buffer或 FAR * LPT_FAIIntStart中的far或FAR 有什么作用,与不加上述二者有啥区别???请各路高手赐教!非常感谢!    qggn 您可以在下面回复此主题: 如果您认为此帖有价值,可 回复信息前,请确认您发表的信息符合"中国工控网工控论坛规范条例"。

网友A:
far是表示指针地址的范围的,用far表示该地址是超过nead 即默认的范围也就是内存的一页,通常不用far也可以,但是如果nead地址空间用尽,程序强运行错误,如果是全局变量编译器会提示地址空间不够,有的编译器会自动加上far和huge,同时对于给far型指针赋值的数组数组或指针也要是far型的,否则编译器会发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