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获取接口IOPCDataCallback

楼主(2003-11-05):
我在写OPC客户端,要实现自动获取服务端数据的变化,请问如何获取接口IOPCDataCallback?

网友A(2003-09-08):
IOPCDataCallback是客户端要实现的一个接口

网友B(2003-11-05):
客户端实现的一个为server调用的一个接口,客户程序通过IConnectionPoint::Advise()接口,“告诉”服务器这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