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inux

楼主(2003-11-05):
RTlinux RTlinux 是一个工业操作系统,有许多优点。我希望在这里开一个BBS, 与各位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相关网站: WWW.RTlinux.org

楼主(2002-03-14):
请先详细介绍一下RTlinux!

网友A(2002-05-14):
我安装过,测试了一下,还是不错的,不过是在我自己家里做的,实际中断响应按照介绍的是很不错的。

网友B(2003-03-20):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RTLINUX 请知情者速告知 非常感谢

楼主(2003-05-04):
RTLinux如何使用。 刚买了块PC104主板,想在上面装嵌入式Linux,不知有没有知道。板上只有一个IDE接口,64M CF盘,里面预装了DOS系统,另外还可挂软驱,有串并口。 如果在通用PC上,装了RedHat后,RTLinux如何用,是直接作为模块编译吗?

网友C:
大侠,我也对RTlinux很感兴趣,可否告知从什么地方DOWN啊。

楼主(2003-10-25):
http://www.fsmlabs.com/products/openrtlinux/

网友D:
564d564z6d4xcv

网友D: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E:
大力支持! 大家先帮忙解决一个问题: 系统:红帽9.0 下载:kernel-2.4.20 RTLinux-3.2      编译: …………………… 装载lilo 从lilo中选择RTLinux,启动。 cd /usr/src/rtlinux-3.2-pre2 make xconfig make 出现错误,原因是一个文件中的errno没定义,修改. 继续 make,成功。 继续编译,一切正常,只是在/usr/rtlinux/lib中 没任何东西,在终端运行 /usr/rtlinux/bin/rtlinux start 系统死机。 最后,弄得我的红帽也起不来了,只好重新装。 是什么原因呢? 我是按3.1中的安装文件进行安装的呀,不可能出错呀? 请高手指教!      没办法解决,给出在红帽9.0下安装RTLinux的方案也好呀 我可以比较一下,是不是自己的安装过程出了问题。

网友F(2006-10-11):
请问!我打了RTLinux-3.2的不补丁内核用的是red hat linux-2.4.28,为什么最后说找不到文件系统呢?是不是实时模块只能用lilo引导呢?

网友G(2008-10-28):
MOXA为客户提供RTlinux系统通信管理机

有意者请联系:liuwei@mingit.com

QQ;55812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