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扰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3-11-05):
我现在所做的项目需用到两台变频器(西门子的MM420),安放在同一个控制柜内,二者会有干扰吗?与PLC连接用端子控制的话,干扰会大吗?有无必要用通讯?我是一新手,希望各位指点。

网友A:
有电脑、人机界面、模拟量通讯的地方最容易受干扰!怎样防干扰可看前面帐子!

网友B:
一般情况不会发生干扰!通讯更易干扰!你可以加滤波器! 江阴联光控制

楼主:
张敏先生:可是我看过一篇文章,里边说采用USS协议控制变频器,具有硬件逻辑简单、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跟你观点矛盾呀。到底哪个干扰小呀。

网友C:
在控制端子上产生干扰,干扰脉冲电压必须有很大的幅度。而对通讯干扰只须几个小幅度的脉冲就能让通讯产生误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