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讯!!!

楼主(2003-11-05):
请问FX系列怎么和组态软件组态王进行通讯!!!谢谢指教!!!

网友A:
很多的办法: 1、使用编程口 2、使用485卡 3、使用232卡 4、使用以太网卡

网友B:
这样是不是可以组成一个系统,然后通过组态画面可以调整工程参数,再传递给plc,plc 根据参数变化采取动作,达到控制现场的目的,就相当于一个小型集散控制系统!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