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没有人可以给个方案吗?

楼主(2003-11-05):
各位高手请了,我想做一台数控弯曲机,主要是用来弯曲薄钢带的。就是将AUTOCAD产生的图形调入到相应的加工软件里,控制机器将薄钢带弯曲成CAD图形的相应形状。机器分两个轴,一个轴负责钢带的水平进给,另外一个轴的结构是两个同心圆,内圆固定,中心开槽可以通过钢带,外圆环也开槽,但角度更大,由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带动外圆环来回摆动来将钢带弯曲成相应的形状。弯曲角度靠外圆环的摆动幅度来控制。原有样机,其配置是两轴伺服电机及控制器是日本神钢SHINKO的交流伺服系统,0.2KW,1500RPM,13.0kgf-cm。减速机为SKK的0.4KW,减速比1:100。请问各位能不能给个配置替代。价钱多少。另外,控制卡什么牌号的比较好,控制两轴的,价钱如何。请各位多多指教。小弟这里先行谢过了。这是本人的信箱:lgdelux@163.com. lgdelux

网友A:
这位哥哥,您这台机器的减速机可以配偶们家的没问题,小妹妹偶暂时只能给你提供这样的建议(偶的客户里也有做这样的机器的),偶的网址是:www.apexdyna.com or www.apexrobot.com.cn ,tel:021-69220577-207

网友B:
你这个项目很简单:具体配置如下: 1、Mini-PMAC2+Opt2(控制板卡) 2、ACC-8S+Opt1+Opt2(伺服电机接线板) 3、SGMAH-02AAA41+SGDH-02ADA(伺服电机) 4、PS60-100-SH(100:1减速机) 5、ACAD转换G代码软件 6、工控机壹台 以上硬件价格6万元,如做工程总价10万元。 想具体联系13601385495。

网友C:
可以采用以下方案: 1、控制卡MPC02-2A; 2、伺服系统:GYS400W伺服(日本富士) 3、减速机:NEUGART PLE80(100:1)(德国) 4、工控机 硬件造价在35000以内,做系统的造价在5万左右。有兴趣的话,来电13152062369,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