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S7-300站间数据共享的问题,谢谢啦。

楼主(2003-11-05):
现在我建有三个STATION:0号1号和2号。 CPU都是315-2DP,三个站通过Profibus-DP口连接。 现在我需要在其中一个站编程的时候,引用另外两个站的DI模块上的BOOL值。 根据SIEMENS工程师的建议,我将0号站设为MASTER,1号2号设置为SLAVE, 接着在设置SLAVE和MASTER之间对应的地址的时候,我遇到了困难。不知道哪边的地址应该是模块的绝对地址,哪边应该设置为虚拟的地址。最后该用什么命令引用,也不是很清楚。 俺是个大菜鸟,希望DX们能够多多帮助。 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03-09-17):
我也想知道。 不过后来我是通过profibus-dp站与站之间的读取数据来实现的。

网友B:
这种情况你在数据区分配得地址都是占用了实际i/o地址的,所以应该用直接读写i/o区的指令。如果是小于4字节,可以用move指令,否则用sfc14、sfc15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发送站用MOVE指令把需要用到的DI数据传到地址映射区, 然后在接收站直接读相应映射区的地址就行了。由于数据不多,所以暂时用不到SFC14,15。 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想用DX模式实现两个SLAVE站的数据共享,可是在CONFIGURATION里添加ROW的时候,MS(MASTER SLAVE)和DX(DIRECT DATA EXCHANGE)切换的选项是灰的,无法改成DX模式,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C:
说的没错!看你们说还攒了不少知识!

网友B:
我看这是硬件的问题,该定货号不支持dx模式,你可以在step7换一个cpu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D:
谁有西门子的公开报价给俺发一份 谢谢:)

网友B:
直接找西门子不就有报价

网友E:
说得好,深有教益

网友F:
各位好,我是新来的,国庆好,以后清多多指教!

网友G:
我对西门子的不算深入,以后多请教

网友H: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祝各位国庆快乐!!

网友H:
请问这里有没有精通OPC的,我前些日子一直在做编一个OPC服务器,不过有一些问题我解决不了,不知道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G:
施耐德全系列产品请致邮件:liuchuanhaicn@163.com

网友I:
用功能块(FC),AG_SEND,AG_RECIEVE也是可以的。

网友J(2003-10-22):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还要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K:
大家好 我是杰杰,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L:
大家好!请多指教

网友M:
用MPI通讯,开辟全局变量区即可。 联系13911073683 wugm0@sina.com

网友N(2005-12-21):
我在用上位机做主站

网友O(2008-04-30):
这种情况你在数据区分配得地址都是占用了实际i/o地址的,所以应该用直接读写i/o区的指令

网友O:
你的情况中DX模式只可以在两个从站之间使用

网友O:
1号2号设置为SLAVE他们 可以使用DX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