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经常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3-11-05):
各位大虾: 我单位有两台AB的变频器使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烧坏了两次,主要是压敏电阻烧坏,我不知道原因所在?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用丹佛斯的吧

网友B:
是不是二手发电机供电?

网友B:
怎样防止请看《广州通达变频器维修论坛》。

网友C:
用TP2200吧,057188259117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在国内许多用户总指责某某变频器不好,其实应该考虑自身的问题,尤其电网问题,外国行家称中国电网为垃圾电网。另外有的配套客户为了省钱把变频器的进线感抗和出线感搞全部省略,这或多或少也影响变频器的寿命,因此我认为还是从你厂的电网着手吧! 江阴联光控制

网友E:
A-B的输入压敏电阻主要是为了防止脉冲电压而设的,由于美国的电网相对中国干净的多,所以设计时用了灵敏度较高和脉冲幅度较低的压敏电阻,可能是在你门工厂电网上谐波太多的缘故吧,建议在输入增加一个7%的电抗器

网友F:
是AB还是ABB?

网友G(2007-02-28):
AB的伺服驱动器也会出现压敏电阻被击坏的现象,主要是工作场合电源问题!!!

网友H:
最耐的变频器就是ab的了  换别的牌子还会烧坏, 检查电源把

网友G:
应该好好的查查电源!

网友I:
加RF滤波器

救命呀!

网友(2007-05-05):
AB变频器经常烧坏可能的原因是他的开关电源有问题,对驱动信号供电的那四个回路的小电解电容经常会出现问题

网友J(2007-06-05):
 寻求售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销售合作
为了扩大公司的知名度和销售额,特寻找工控领域销售技术能手和终端客户合作,共创辉煌!我公司主要销售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产品,价格优惠,有意着请与我联系。合作成功者会有丰厚的提成。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26499482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sztianxiang.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wwwwangxiang@163.com

网友K(2008-10-19):
你们厂的电源可能谐波比较多,加输入电抗器就行了.

网友L:
我觉得AB还可以

不想你们说的坏的那么频繁

比起西门子的好多了当然比三菱,安川的差了点,最抗用的属三菱

网友M(2009-02-06):
電源如果不穩定 任何變頻器都會受不了

所以先檢查看看電網!

网友N:
出现压敏电阻被击坏的现象,主要是工作场合电源问题

网友O: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P:
加电源滤波器

网友Q:
应该是你的电网有问题,我厂现在大小十几台AB的变频器在5年的运行中坏过3台,有风扇坏的,有两个是内部放炮了,问题不详。但没有压敏电阻坏的

网友R(2009-03-20):
是在不接地的场合吗? 断开变频器上MOV的短接线,每本AB变频器使用手册都有描述怎么拆这个线。

网友S(2009-07-17):
西威变频器老坏

网友T:
看到好多人都说电网问题

请问,用什么方法能直观检查电网里的谐波呢>?

网友U(2010-10-16):
陈灰灰说得有道理,请把接地方法画图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