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行中能否检测霍尔元件

楼主(2003-11-05):
各位好:请问变频器在运行中可以用万用表测量霍尔元件的输出信号吗?

网友A:
可以!引线出来!

网友B:
测量时变频器有时有误动作!

网友C: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由于示波器对控制板的地电位会有一定的干扰,有时候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