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实现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3-11-05):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我要用PLC,人机界面,变频器来实现几台电动机同步运行,应该怎么样来做,程序应该怎么入手来做,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2003-09-09):
请讲的具体一些。

网友B:
实现几台电动机同步运行???讲明白一点

网友C:
一台变频器可以挂几台电机。

网友D:
可以选用三菱FX2N系列PLC和FX2N-1PG来实现控制伺服电机运行,至于程序当然用FROM/TO指令来实现,人机界面也可以用指令来设置按钮,就完全OK啦

网友B:
变频器主要驱动鼠笼电机,就是异步电机。伺服控制器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C:
XIANJUN: 建议采用德国TP系列控制器与变频器通讯方式控制同步(根据精度不同决定是否采用闭环矢量控制)。 TP控制器是彩色触摸屏与编程器与PLC与MOTION、PROCESS控制的结合体。现有5。7 /10。4/12/15英寸TFT真彩类型。I/O通道可自由组合最大256。同时可选择PROFIBUS-DP/DEVICENET/MODENBUS/RS485通讯的方式。软件可根据客户要求更加个性化。价格不高。 单从变频器的角度考虑,同步控制要根据控制精度要求来选择方案 , 有采用主从结构既由一台主控制变频输出电流信号(不容易受干扰)控制从动变频器。从而连成整个生产线。问题是从动变频器受主变频器影响较大,精度不高但成本低。或者采用主电机上的编码器脉冲信号控制从动变频器相对而言精度高多了。 采用广播结构由PLC采用模拟量同时控制多台变频器,或采用通讯方式同时控制多台变频器。区别在于接线量及现场干扰状况。要求高精度就要在每台电机上加编码器组成闭环矢量控制。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13564718284 李惠锋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有三台电动机一台是30KW一台是7。5KW一台是5。5KW每台用一个变频器控制电机 ,用一个PLC控制,触摸屏放在操作台上用于显示频率及修改各种参数用。要保证三台电机在任一时间里转速要一至,不能有的快有的慢。不然前面转筒上拉的纱会断纱(织布厂用)整个过程由PLC程序内部自动完成,现在加入AD,DA模块,可否不加这二个模块,还有更经济更容易调试的方法吗?现在主要是程序比较难过关。请教各路高手。

网友E:
变频器必须采用PG闭环控制,PLC可去掉AD,DA模块,用通信的方法控制变频器。

网友B:
转速要一至???线速度?角速度?如果是一条线的前后转轴控制线速度,用编码器作速度反馈闭环控制。当然用流行的矢量转矩控制也可以。

网友A:
to xianjun: 现在提供方案如下: 采用RS485通讯,由触摸屏输入参数,再由PLC的通讯指令用通用通讯方式与变频器进行通讯,可以带数台变频器,精度够高,且距离教长。

网友F:
xianjun:这种情况你想不加闭环不要A/D,D/A模块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

网友G:
哪种PLC及变频器? 毫无疑问,你要的是线速度同步. 你可用一编码器测实际线速度, 三个编码器测三台电动机角速度,从而计算出当前三台电动机所驱动的辊上的纱的直径,半径.再由此可算出对应的三台电动机在需要的线速度下的转速,此即为变频器要控制的转速. 你可要FM350来计算各编码器脉冲数,若用SIEMENS MC 变频器,可不要A/D,D/A模块.

网友H:
TTLLI说的有些道理 为什么不用伺服电机呢 价钱可能贵了点,但效果应该好得多

网友C:
可以只用一个滚筒拖动,后面用滑轮,你想调多快就调多快,不用管同不同步了。

网友I:
你可以采用西门子变频器和PLC来完成。人机界面也有的,对于模入和模出,你可以用变频的模入和模出和进行转换,再通过通讯来读回到PLC,对于电机的速度控制,不采用闭环控制是做不到的,你可以看看是否有可检测的量,通过PLC内部的PID调节模块就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控制。在这方面我们就做了很多的速度控制方面的项目,线速度最高可达到30多米/秒。

网友G:
百合我心永恒, 你太天真了,只用一个滚筒拖动,后面用滑轮,这是低级思维!!! 如果你到造纸公司,工程经理会马上毙了你. 张力要控制!!!! 你不希望你用的纸页皱皱的吧. 辛亏这是论坛而已.

网友I:
你又是怎么知道不是通过张力来控制的呢?!!

网友J:
用通讯的方法是最好的,同时发送相同的运行频率到变频器,现大多数的变频的转速为0.01hz

网友K:
通过通讯方式给定速度,再加速度闭环

网友C:
xianjun 我有一种与众位师兄弟不同的做法,但要用高档一点的变频器.成本不会高多少. 我做过十多项类似工程了,不管是在加速或减速时.同步精度都会高于模拟量控制.反应速度也快得多. 大概控制原理是这样的: 1.以一台变频器作为主机,在主电机上作成闭环速控制.当然,速度信号也要给出来到PLC及其它两台电机.主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用通信给定. 2.两台从机的频率给定,由主机的脉冲频率信号给定.(已有很多种变频器有这种功能) 3.找出其它两台附机的速比值,调整它们的V/F线性.直接适配整个调速范围. 这种做法听起来很繁琐,但实际上很简单实用. 有意有朋友们不防一试,我有很多类似的工程都这样用.效果显著. 如要支援,请电:0769-2973755 2973756 E-mail:HPKJ-LUOGONG@VIP.163.COM

网友L(2003-10-14):
使用proface 2000系列的人機通訊埠直接控制即可,它已經內建許多的通訊協定.ADDA都省下了,如此麻煩為何?最大可控制32站. 若您願意,執行週期要求與點數也不是太多,PLC只需一個End指令,輸出交給人機控制運算即可.PLC可以不需任何指令. 相關資訊可查HTTP://WWW.PROFACE.COM 或是台灣http://www.proface.com.tw/中文文件一堆,支援豐富.

网友M:
我感到你的控制思路是否有问题,即使同步转速也不能保证没有误差,因为工程上的误差会形成积累,运转一段时间会拉断纱,我感到用主电机给出速度,其他电机通过张力或者其它信号形成随动系统更好,当然你可以通过PLC和变频器组成随动系统。通过人机界面设定主机速度。 一家之言,欢迎讨论。

网友L:
如題回答,並未論及纖維加工或布匹或紙張捲取.懇請明察. **********************************************************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我要用PLC,人机界面,变频器来实现几台电动机同步运行,应该怎么样来做,程序应该怎么入手来做,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 歡迎評論指教 專此 商安 by jum

网友C:
大家为什么不试一试丹佛斯的VLT5000系列变频器及其同步控制卡呢,根本不需要PLC及触摸屏,而且调试极其简单,同步精度极高,有需要此类资料者可查询WWW.DANFOS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