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止退出WindowViewer

楼主(2003-11-05):
1.如何禁止在Win2000下通过Ctrl+Alt+Del 调用任务管理器退出WindowViewer? 2.如何禁止在Win2000下运行WindowViewer时通过Ctrl+Esc 调用开始菜单执行其他程序? 请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哥们,我觉得只有通过第3方程序将这些组合键屏蔽。可以自己用VC、VB、DELPHI写一个程序,让之驻留即可。或者也许有的现成的系统安全或者注册表优化的程序本身有让这些组合键失效的选项。可以安装一试。或者直接修改注册表的键值也应该可以。但什么键值我不清楚,建议找详细介绍WIN注册表的资料查一下。

网友B:
ftp.utitech.com.tw 上有个KbdFilter的软件安装后再用脚本写入调用函数!

楼主:
本人不会VC、VB等和注册表,实在惭愧! 我下载了kbdfilter,很好用! 衷心感谢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