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交编码器

楼主(2003-11-05):
大家好!我有一款气缸,内置传感器输出是12V AB相信号,输入到工控机上,完成闭环控制。不知哪家的编码器能用。多谢!

网友A:
奇怪,你不是有了AB相的增量式的编码器了?还要什么编码器,你需要的是一个解码装置,通常叫做位置计数器。如果你想自己做板子,参考HP公司出HCTL2000/16/20的正交解码/计数器芯片。利用差分求出速度。

楼主:
多谢! 我现在有一款气缸,内置传感器输出12V A/B相信号,而现有的解码器是接收5V或24V A/B相信号,请问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使之匹配?多谢!

网友B:
可否试一试加光电隔离。

网友C:
加隔离要用高速的,隔离后用谁家的都可以,不过老鹰说的对你应该选的是解码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