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的产品性能怎么样?

楼主(2003-11-05):
请问B&R的产品性能如何?与其它厂家类似产品或工控机?请使用过的同行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难道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实现的功能都一样,只是叫法(名称)不一样,B&R称PLC为PCC。

网友B:
大不一样,请看详细介绍: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482

网友C: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它贵得多

网友D:
主要看做什么样配置,如果是简单的逻辑控制,和日本松下等比可能较贵.我们一般应从整个系统方案比较.

网友E:
B&R产品和同类的西门子S7系列相比,价格如何?

网友D:
B&R产品价格高,个别产品性能不够稳定,尤其是伺服电机和控制器,服务与承诺不一样

楼主:
请实际使用过该公司产品的同行具体说说,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多谢!

网友F(2007-02-07):
价格太高,不如西门子的

网友G:
要比较价格就要在相同的应用配置要求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即实际应用情况来看。

PCC与PLC是有所不同的,主要的不同表现在:
1.PCC的概念与PLC的差异主要在于PLC是单循环扫描的方式进行程序处理,而PCC是有一个定性分时多任务的操作系统,能够把任务分成不同的等级进行多任务处理。
2.高级语言编程支持,这对于复杂算法设计而言是比较容易的,对于软件的模块化,程序的移植方面比较方便,对于开发专业的应用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PCC的控制理念不是类似PLC以逻辑任务处理为主,而是能够处理更多模拟量、运动控制、复杂的算法,相对普通的PLC处理能力更强。

关于价格的问题,我认为比较公正的比较是要站在同等的应用情况下比较,而PCC的性能往往比较高,在低端应用方面,是对其价值的浪费,要进行价格比较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来看:
1.系统的性能要求:我们拿一个2005系列的CP380来看看
  采用Intel PentiumIII500MHZ的处理器
  64MBDRAM,数据存储可扩展CF卡
  256Kb L2 Cache
  512KB SRAM
  标准以太网口,USB口,232口,还有可扩展CAN、EPL的插槽
2.应用情况

  根据具体应用PCC可以是2003、2005,也可以是PP220的集成显示与控制的面板,PP220有很强的处理能力
  CPU是Pentium 266MHZ处理器,32MBDRAM...USB、Ethernet、232口。

   因此基于同等性能和应用方案的不同可以进行系统的配置,价格涉本身涉及的方面比较多:
   1.整体的性能要求
   2.系统整体的价格,通常整体的方案贝加莱是有价格优势的,因为,系统的架构设计比较精简,配置下来的话反倒比其它家要有优势,例如贝加莱的PP41是一个集成度很高的系统,它把显示、控制、IO、CAN通信都集成起来的HMI,在后面还有可插入IO模块的槽位,对于小型应用而言足够,这样的系统价格我们也是比较过的,还是有优势的。

    我们更关心价值,而非价格,价格是一个数字,但是价值是一个不能用数字衡量的概念。

    另外:价格与成本并非等同概念,不能把价格和成本划等号。

网友H:
性能是其它厂家无法比的,灵活性也是其它厂家无法比的,
如果你觉得PLC无法实现的功能必需自己开发专用的单片机来实现的功能,你可以了解一下贝加莱的产品,

网友I(2007-03-17):
功能非常强大,很容易应用于各种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