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参数怎样设的探讨

楼主(2003-11-05):
现在我想用西门子MICROMASTER420变频器来控制一台水泵实现恒压供水,整个过程是一个PID控制,用压力变送器4MA-20MA的模拟信号作为反馈信号,给定信号可以用变频器的键盘来实现

楼主:
想知道怎样怎样设置参数?请大家赶快帮忙!多谢

网友A:
先设定PID功能有效,目标值给定设定为面板控制,把压变的信号接在反馈端子上,然后根据在试运行中的实际情况调整有关比例和积分的参数。 江阴联光控制

楼主:
能不能具体到每个参数!谢谢!或者电话联系057486864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