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恒压供水有必要吗?

楼主(2003-11-05):
我司一台55KW水泵供三条造纸线使用,运行电流80A左右,我想做恒压供水,不知效果有多少?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供水量变化大才需求!

网友B:
想做恒压供水请与我们联系:010-62536806,62536267 效果有40%节电率,我们的价格很好,可做到一台变频控制三条造纸线使用.

网友C:
我方曾做过恒压供水,效果有40%的节电率。可与我方联系:13940072806。

网友D:
有没有必要要看工艺要求

网友E:
恒压供水主要用于稳压,可以做到0.1kg的精确度,对设备上的用水器件保护有好处,节能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