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PID?

楼主(2003-11-05):
本人在调试VLT2800时。恒压供水时,目标给定值215设为50%时,反馈电压为0.25以下时,频率才上升,当电压超过0.25就下降,报警33,超出频率范围。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一般供水系统比例作用和积分都调低些,去掉微分即可。用变频器内部PID调整是麻烦点的,想方便的化加几百快卖个RKC温控表用里面的PID功能很方便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