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控制方法

楼主(2003-11-05):
各位朋友: 怎样用三菱PLC(FX2N-24MR)控制两台交流伺服电机,请大家指点。请给我发Email:hbfjc@sohu.com

网友A(2002-05-19):
三菱有专用模块,1pg,2pg用单轴和双轴控制,但是脉冲输出的,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永宏的FB系列控制!!!有512K的频率!

网友C:
怎么样控制,采用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还是力矩控制,两台交流伺 服电机之间有什么联系,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

网友D:
三菱有专门的FROM/TO指指令专门用于PLC与定位模块的数据传送!

楼主:
shaduip: 谢谢你的提醒,我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两台交流伺服电机组成x轴和y轴,按x轴和y轴数值相互运动,可以PLC(FX2n-24MR)用本身控制伺服驱动器吗?怎样连线呢?

网友E:
我是新疆欧亚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有谁需要PLC可以跟我联系 电话:0991-6618866-732或传呼96960-8170935 联系人:梁君建 E-MAIL:OYLJJ@euroa.net

网友F:
FX2N不能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FX1N倒是可以。

网友G:
位置控制模式控制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场合可以从可编程脉冲端直接输出高速脉冲至伺服电机的脉冲接受端,定义和连接运行方向端口,高速高精度双轴控制最好采用专用模块。

网友H(2002-08-02):
F2N不能控制,FX1S/FX1N可以驱动但最高频率只有100KHZ。还必须选用电晶体输出型,对要求精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网友I:
你选用的已经是晶体管输出的了,FN2N本身也能发脉冲,但只能发一路脉冲,而且只能从第一或第二两个端子输出,而且频率不高:最高10或20Kpps!选用定位模块1PG,也只能控制一路脉冲,但频率要高一些,大概能达到100Kpps,你对电机的转速是否有要求?如果驱动器设置的单圈的控制脉冲为2000pps,那么能达到3000RPM!你可以选用两个定位模块1PG,也可以选用一个定位模块2PG,2PG可以同时控制两台电机,最高频率和1PG一样,而且可以做两轴的插补计算。还有一个10GM(型号可能记错了),能发出很高的频率!你X-Y两轴是否联动?是否需要插补计算?定位精度是否有严格要求?如果要求很高的话,就不能用PLC控制了,就必须用PC机加控制板卡来控制了!怎样连线?---待续!

网友I:
也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tel:010-63314213,63283122,63283123 安川同济北京分公司:王长军

网友J(2003-10-31):
求教:如何用速度信号控制压力?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想请教当速度降低时系统压力也降低,如何实现?? 不胜感激!!

网友K:
FX2N-24MR表示的是主单元,16个输入点,8个输出点本身为继电器输出,不是晶体管输出,具体控制应该是PLC接定位模块,定位模块接伺服放大器,伺服放大器接电机,当然有编码器反馈

网友L:
你买错了!如果是1n-24mt可直接控制2轴伺服,最高可到100kPPS!

网友M(2008-10-26):
?????????????????????? 请问PLC怎么驱动伺服电机呢

?

网友N:
PLC只能控制伺服电机的驱动器,无法直接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O:
哈哈!!!,对,PLC只能控制伺服电机的驱动器,无法直接驱动伺服电机,伺服电机要用伺服驱动器来驱动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