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里动态调用VI的问题

楼主(2003-11-05):
参照系统的例子动态加载VI,它可以,我不可以:( 按照说明和例子一步步的走,就是不出预想的结果,为什么它的例子就是好的? 使用 “Open VI Reference” 将“ type specifier VI Refnum ”设置为需要加载的VI 将“vi path ”设置为需要加载的VI(同上) 将输出“vi reference ”作为“Call By Reference Node”的输入 然后再串连一个“Close LV Object Reference” 但是运行时没有出现需要加载的VI. 需要加载的VI里已经采用WHILE LOOP,保证没有选择“关闭”时,该VI不会关闭

网友A(2003-06-01):
哪个例子? 你的程序框图是什么样的?

网友B(2003-11-05):
我用call instrument.vi调用其他的.llb中的VI,用Convert Type Descriptor and Flat Data.vi输入该VI所需的参数(包含String,integer,float data & boolean etc.),并用他得到相应的结果,在LabVIEW编程环境中可以正常运行.当我把含有call instrument.vi的主程序用App Builder转换成exe文件,再运行时,将显示错误的对话框"A subVI, Type Definition,or external subroutine is missing or inconsistent with current VI.", 请问各位高手,该怎样纠正? 我的Email:hlwangab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