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DIP开关

楼主(2003-11-05):
我向大家请教:什么叫DIP开关???有什么用的??/

网友A:
就是跳线

网友B(2008-10-09):
欧姆龙PLC编程中P-ON标志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相当于常开触点,只要PLC进入运行,就接通动作。

网友D:
一般DIP用于地址的设置.

网友E:
小的安装在电路板上的拨码开关(ON/OFF)

一般用与设定地址,和一些功能的起用/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