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解决报酬不少

楼主(2003-11-05):
Premium PLC 通过profibus总线采集Danfoss变频器中马达电流数据,空载的时候马达电流为1.81-1.93A,带载的时候马达电流为1.89-2.06A(注意:空载和带载数据有重叠),空载时候的电流平均值比带载时候的平均值小0.1左右,如何能够准确及时的辨别出马达是处于空载还是带载的状态。希望得到一些好的想法。

网友A:
前幾天您不是已經貼出這一個問題了嗎?? 大家也都提出看法以及意見,莫非您將大家的意見以及做法都試過了,而且;完全無法達到您的需求.您才又貼出請求? 或是;您需要大家替您做功課作實驗?盼覆! 商安 JUM

网友B:
你的问题是不能处理1.89-1.93之间的盲点。 分析:马达在从空载到有载和有载到空载的瞬间电流的变化是最大的,一般会大于0.4A,而空载电流1.81-1.93与有载电流1.89-2.06的变化是比较平滑的而非突变,一般不会超过0.4A。 你可以定时扫描取样,以后一个值与前一个值比较,当出现后一个值大于前一值0.4A以后且采样数值在1.89-2.06间为有载,反之当出现后一个值小于前一值0.4A以后且采样数值在1.81-1.93间为空载。

网友A:
數位網友建議您增加馬達負載,或是換小一點的馬達,您也不吱聲,也不知你的負載馬達是否加了減速機馬達.....???各種條件也說不清楚,在這劃個大月餅給大家吃,當然吃不吃不是重點. 如題說明是使用通訊控制,要比較小數位後兩位數,不是難事,難的是;以電控來支援機械只有一定的支援程度,若是您機械設計的非電控所能配合,不是白搭? 商安 jum

楼主:
客户要求很清楚就是这样而且国外已经做出来了国内还没有人能够搞定,清华研究所搞了一阵子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没能够搞定。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选择

网友C:
不要只学人家的样子.你如何确定人家是通过电流值来判断带不带载.靠猜?有些东西不是光看外表就能学得来的.

网友D:
同意云之风无名的意见,负载变化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频率等都会有变化,检测这样的变化较容易,不一定非得去检测电流.

网友E:
搞清楚空载时电流的变化(1.81-1.93A)是否与变频器输出频率有关,如果有关,你就不能光钻电流值这个死胡同..

网友E:
既然是"客户要求……",且空载电流的变化率竟然大于空载/负载的变化率(究竟何为空载?),作为设计者,你搞清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