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位置控制

楼主(2003-11-06):
小弟做一控制圆盘停止位置误差精度0.5度的伺服系统,请问怎么进行位置控制,大体设计思路和控制过程请赐教!谢谢啊,大哥!:)

网友A:
MC6014P 为三轴PCI总线运动控制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三轴联动、任意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三轴/双轴/单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三坐标/两坐标钻铣床、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   MC6012P 为两轴PCI总线运动控制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双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两坐标钻铣床、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   南京顺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www.novaelec.com.cn

网友B:
0.5度?精度很低啊,很容易实现。在与圆盘轴上安装绝对位置编码器0.5度,需10位编码器,不过绝对位置编码器比较贵。可以买低精度的增量式编码器。是自己开发还是用集成的?这样的控制系统比较简单,应该自己去做,买控制卡太贵,没有必要。不要为一些广告商所蒙蔽。

楼主:
谢谢赐教,但我现在不懂的问题是,刚好到达控制位置的时候,速度也为0~~

网友B:
加入积分环节,理论上误差可以达到零,更别说是0.5度。你需要的是一个位置控制系统。对于你给定的位置,稳定在这个位置时它的当然速度为零。

网友C:
目前在中國YASKAWA安川最大的代理商   台安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陳志祥   手機:13921188057   TEL:05105227555分機5510   FAX:05105227558

楼主:
楼上的哥哥,我想问的是,如何通过改变速度,达到位置控制的目的,也就是软件部分是怎么实现的,流程是怎样的?就是已知位置比较差,怎么控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