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采集热电偶信号

楼主(2003-11-06):
如何用西门子S7-300的模拟量采集热电偶信号,急!

网友A:
把采集进来的信号值INT型,先转换成DI型,再转换成REAL型,然后除10,就是对应温度值. 不明白,打电话029-3204870(白天) 刘刚

网友B:
还要加上环境温度

楼主:
谢谢,我发现应该是INT型,然后除16,然后加对应温度值。

网友C:
不同的电偶值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