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与运动控制卡的比较

楼主(2003-11-06):
我现在在作一个简单的交流伺服电机控制,准备选用PLC控制或者基于PC的运动控制卡来做,请各位前辈不吝对这两者做出比较。以让我好有个头绪。先谢过啦

网友A:
简单比较一下: 软件方面: PLC用梯形图编写,PC卡使用通用的编程语言VB,VC或者组态软件,或者LABVIEW等软件进行编写。一个简单,一个方便,通用。 输出脉冲方面:PLC范围较小:200KPPS。PC卡范围很大,最多可达4MPPS。 价格:PLC贵,PC卡便宜 轴数:PLC:2-6轴。PC卡:理论1024,实际使用中最多用到24轴 差补:PLC:2轴,PC卡可以实现最多3轴线性,2轴圆弧差补 I/O:PLC:16以上,PC:每块卡最多64点

网友B:
OPAL,受益匪浅!;)

网友C:
PC卡便宜吗?PC不要钱?

网友D:
PLC可靠性高.例如OMRON的CJ1-NC413可同时控制四个伺服放大器并可做简单的插值.价钱也不贵.

网友E:
就两轴来说,没有哪个PC卡比PLC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