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传动

楼主(2003-11-06):
步进电机带动丝杆转动,丝杆再通过传动机构转变为直线运动推动负载。我想知道步进电机的功率、转矩与负载之间的关系,计算公式。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可以找一些生产步进电机的厂家问问,问之前应该先把自己这边的控制要求搞清楚,比如转速,转角等。

网友B:
要向厂家提供丝杆螺距、传动比等参数,步进电机一般讲的是转矩,不用功率,可向厂家索取样本看一看。

网友C:
p=fv.大于负载就可以啦。

网友D:
我可以提供这样的资料

网友E:
用伺服电机不好吗?

网友D:
PMD运动控制芯片   PMD公司总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CONCORD。该公司设计制造用于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的先进运动控制集成电路。PMD的集成电路用于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等,可支持一种或多种输出驱动方式,包括PWM,DAC,脉冲和直进。芯片集用于半导体设备,医疗设备,通用自动化,像机对焦和办公设备等。   Navigator MC2000系列(又称"领航员"系列)电机运动控制芯片有一轴、二轴和四轴控制等三个规格,以及单电机和多电机等多种型号。MC2100系列控制有电刷的伺服电机;MC2300系列控制无电刷的伺服电机;MC2400、MC2500和MC2502系列则控制各种步进电机。MC2800系列可以同时控制有电刷和无电刷两种伺服电机。      MC2000芯片具有运动控制智能。运动的轮廓数据包括S曲线、梯形、速度轮廓线和电子传动。对于梯形轮廓,你可以制定程序为不对称加速和减速的各种特性要求。器件提供的编码器速率为500万次计数/秒,因此,可以使用高分辨率的反馈器件。对于那些习惯于工业编程的人,MC2000系列提供PLC式可编程的输入和输出,包括每轴的可编程输入和输出。运动控制器接受从主机通过一个8位或16位双向并行口来的各种输入参数,如位置、速度和加速度等。你可以选择一个10位、20kHz的PWM信号,或是一个线性的16位D/A转换器输出。MC2000系列用的指令集有130多条命令。 PMD(Performance Motion Devies)公司http://www.pmdcorp.com/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系列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系列为科学、自控、工业和机器人应用提供高性能芯片级运动控制器件。现有1,2,3和4轴4个控制系列,这些灵活的可编程的器件可以用来控制直流有刷、无刷直流、微步进以及脉冲和方向电机。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是完整的运动控制器,只需一个外加放大器便可工作。它们由一个主机通过下列方式驱动:8或者16位并行总线,CAN总线2.0B,或者一个异步串口。用户可以选择的姿态控制模式包括S-型,梯形,速度描述和电调整。伺服环路补偿采用全32位位置误差、带速度和加速度前馈的PID、集成限幅和一对双边矩形滤波来对复杂负载做复杂控制。      通过130多条命令,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提供了一个灵活、强大的命令集,以初始化和控制运动应用,监视进行中的性能,以及同步全体机械的行为。通过使用Magellan 运动处理器,PMD的强大的Pro-Motion图形用户界面(GUI)使得绘出或分析系统性能变得容易;同时,C-Motion又能让你使用C/C++开发你自己的应用系统。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有两个系列的产品可提供,多马达MC58000系列可控制直流有刷、无刷直流、微步进以及脉冲和方向电机,电机类型通过软件以轴为基础来设置。MC55000系列用于输出脉冲和方向信号。Magellan 运动处理器以单片单轴或双片多轴的形式出现,144和100脚的TQFP封装。工作电压 3.3V。      性能参数:   *有1,2,3,4轴   *支持直流有刷、无刷直流、微步进以及脉冲和方向电机   *并行总线,CAN总线2.0B,或者串口通讯形式   *S-型,梯形,速度描述和电调整   *可分别编程的加速和减速值   *速度和位置可在运动中改变   *双环路编码输入   *无刷电机有6步进和正弦控制机制   *高速(5M脉冲/秒)脉冲和方向输出   *带有速度和加速度前馈的高级PID滤波   *可编程的双边矩形滤波器   *增长的积分编码输入(可高至10M/秒)   *SPI DAC输出   *绝对编码和解码的并行输入   *10-bit 20KHz PWM或16-bit DAC电机控制信号输出到放大器   *PLC类型的可编程输入和输出   *8个10-bit 通用模拟输入   *每轴都有双向限制开关,索引输入和本地指示器   *定轴指示器,跟踪窗口和运动错误自动检测   *单片(单轴)和双片(多轴)系列   *144和100脚TQFP封装   *3.3V工作电压      技术指标一览      性能参数      控制轴数   1,2,3,或4轴      速度范围   速度轮廓描述模式:-32768——32767点/每次采样,分辨率:1/65536   其它模式:0——32767点/每次采样,分辨率:1/65536      位置范围   -2147483648——2147483647点      加速度和减速度范围   -32768——32767点/每次采样平方,分辨率:1/65536      急动范围   0——1点/每次采样平方,分辨率:1/4294967196      电调整范围   -32768——32767(负的和正的方向)      运动模式   S-型点到点(速度,加速度,急动和位置)   梯形点到点(速度,加速度,减速度和位置)   速度轮廓(速度,加速度,减速度)   电调整(一个轴的编码用来驱动第二个轴)      滤波模式   可定制的带有速度和加速度前馈的PID,积分限幅,偏置和一对双矩形滤波器      伺服环定时范围   50um——1600ms      最小伺服环定时   50——75us/轴,根据具体轴      位置误差分辨率   32bits      霍尔传感器输入   每轴3个霍尔效应输入(TTL电平信号)      信号传输速率   10KHz      限幅开关   每轴2个,一个可控制运动的任何方向      电机输出模式   PWM: 20KHz时10bit的分辨率   DAC:16位   直接SPI串行DAC:16位   脉冲和方向:输出可达4.98M个脉冲/秒      最大编码率   增量:可达10M点/秒   并行字:可达160M点/秒      并行编码字的长度   16位      位置捕获触发器   每轴2个:索引和本地信号      模拟输入   8路10bit模拟输入      用户定义离散I/O   256路16bit宽用户定义I/O      存储温度   -65-150°C      工作温度   -40-85°C      功耗   650mW(I/O加CP)      额定时钟频率   40MHz      电源电压范围   -0.3——4.6V      工作电压范围   3.0——3.6V      模拟输入   0——3.3V DC      尺寸   CP:20mm SQ, IO:14mm SQ      开发工具      开发包   PMD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开发包是一个集成板和软件包,用来开发应用软件以及测试系统硬件,为了构筑一个完整的通用运动试验/测试平台,只需一个外部放大器。   开发包随用户选定的Magellan 运动处理器而安装好。该包还包括PMD强大的Pro-Motion GUI, 基于Windows的试验和数据捕获程序,以及C-Motion,它可以使运动应用的开发简单化。      性能参数   *PCI总线4轴运动卡   *支持所有Magellan 运动处理器   *包括完整的PDF和ORCAD格式的电路图,以及板上PLD的MAXPLUS II 电路图   *包括C-Motion API, Pro-Motion GUI,C源代码,用来开发嵌入式DOS或者Windows环境下的Magellan 运动处理器应用   *串口,速率可达416K波特率   *板上双口RAM,用于板上跟追和用户定义设置      C-Motion软件   C-Motion是个C源程序库,它提供了一套可方便调用的控制Magellan 运动处理器的子秩序。      性能参数   *轴虚拟化   *到多处理器的通信   *易连接到任何C/C++程序      Pro-Motion GUI   Pro-Motion GUI是复杂的,易于使用的,基于Windows的测试程序,使用在Magellan 运动处理器芯片或板卡上。      性能参数   *Motion示波器以图形方式实时显示处理器参数   *交互式伺服调协   *能存储或调入当前设置   *距离和时间单位转换   *电机参数设置   *轴装置在两点间前后运动   *命令窗口可直接输入文本命令。另外,作为通信监视器反映Pro-Motion发给板卡的所有命令

网友F:
可以将你的联系方式写下来,我们是一家运动控制专业公司,我可以将系统的计算公式和选型方法给你,或者登陆WWW。STEP-SERVO。COM。

网友D:
步进电机功率计算:P功率=R(转/秒)*2π*F(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