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对伺服电机的控制(在线等待)

楼主(2003-11-06):
请教:我想用一台西门子s7-200的plc控制一台松下伺服电机,请问哪位前辈可以提供plc程序? yangwhuang@sina.com 多谢!

网友A(2003-08-23):
需要收费的! `www.bortong.hqew.com

网友B:
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和一个普通的输出点,发脉冲和方向信号控制电机,(需要串联电阻将信号压低至5V,大约串一个2K就可以了)这时松下电机使用位置控制方式。这样不需附件,方便简单,但抗干扰能力差,也不方便控制电机转动的位置。我推荐使用安川伺服电机,加上单轴控制器NS600,就可以方便的编程和控制了,而且信号也是耦合的,不需要高速计数点,只要普通的点就可以了,而且单轴控制器是可编程的,使用简单,方便,功能强大,是安川伺服专为与PLC控制而开发的,需要资料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是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服务中心的贾慧鹏,电话010-82025588

网友C(2003-10-23):
楼上的那位兄弟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哦, 网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共享的嘛???? 我最讨厌,希望你改一改这个毛病

网友B:
需要做程序就要收费的。 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今后找你帮忙编程序好了。可以吗?

网友B:
安川的解决方案要几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