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源的地线一接上屏幕上就有低频干扰

楼主(2003-11-06):
大家好!我最近碰到了一个问题,我们这儿的110指挥中心的机房,由于监视器和电脑比较集中,但电源的地线一接上,屏幕上就有低频干扰,有一条黑条在屏幕上上下滚动,我想用几个滤波电容装在电源上,不知有没有用,装什么样的,请教了!谢谢。

网友A:
用隔离变压器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B:
地线改用屏蔽地线.

网友C:
我赞成xiao long 的办法。但你可以检测以下你的电网质量!

网友D:
开关电源的干扰问题,与线性电源的主要区别。

网友E:
用隔离变压器怎么用啊???

网友F(2008-02-15):
地线没有可靠接地呀!接地电阻应该控制在允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