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7-300中将一个整数转化为时间格式的值
银河飞龙:

楼主(2003-11-06):
在系统应用中遇到: 通过上位机修改s7-300的系统延时时间(采用时间格式)想将一个整数转换为时间格式的值,如果有现成的函数可用就好了,有例程更好.

网友A:
sfc5-7

网友B(2009-08-29):
能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C:
具体点行不,我们也想学一学呀

网友D:
看多大了,如果只是设定60秒以内的,那比较容易。好想是将这个16进制数与某个值做逻辑运算,当数的前几个位时代表不同的时基,以前做过,记不清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先运算,因为s5t 的时基是10ms

先提示一下,如果还没有搞定,发邮件或msn给我,我 帮你查查以前做的程序

msn:xh_chen@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