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e

楼主(2003-11-06):
我有一台西门子ms420系列4KW变频器,用0-10负模拟电压控制,在正确接线后,电机仍不转,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一下需要调整那些参数,我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A:
请拨打西门子热线电话

网友B:
如无特殊要求,把频率设定参数和运行命令参数设定正确即可! 江阴联光控制 05106401445

网友C:
参数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