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imens6se70 怎样试车

楼主(2003-11-06):
23-8ED61 我接修了seimens6se70 26-0ED61 三台变频器,我是第一次修变频器。 27-2ED61 我接了三相电源试了一台27-2ED61,其他没接任何线,故障报警F035。 请问这样试车正确吗;F035故障该如何入手? 谢谢!

楼主:
上述试车风扇也不转。

网友A:
F035,检查是否有外步故障,此机风扇要在变频器启动后才运行

楼主:
东莞百吉祥:你好! 谢谢你给我答复,我是搞电子技术和修理的,但我只是安装过富士变频器,对西门子很生疏,对维修更生疏,我虚心向你请教,可能要多麻烦你一些。 查得F035故障:Ext.fault1 可以参数设置的外部故障输入1激活。 解决措施:是否有外部故障;是否至相数字量输入的电缆被损坏;P575 Src No ExtFault1。 我只接了三相电源,其他没接线。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F025,F026的我们修过,F035我们也没搞过,不过直接通三相电调好参数用面板起动变频器是可以的,如果没修过变频器最好不要从西门子入手尤其6SE70的功能强保护多,价格贵,小心细心。

网友B:
恢复出厂参数再试

楼主:
出厂参数已经恢复0009,现在是0009与AO35交替闪烁,查得A035是顺时针或逆时针未使能,或端子的导线断开。 应检查开关输入量P572(顺时针)/P571(逆时针)是否断开。 但我找不到P572(顺时针)/P571(逆时针)端子。 请指点,谢谢!

网友B:
检查参数P572和P572是否都为0,如果是,把其中一个设为1。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