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变频器

楼主(2003-11-06):
请问明电舍变频器与其它变频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明电变频发展历史: 1960 年 日本第一台纺织专用变频器(SCR) 1973 年 第一台电流型变频C100(SCR) 1975 年 高速变频T200(BTR)--12kVA/3000Hz 1977 年 第一台采用GTO的变频G100 1979 年 容量达5000kVA/3~11kVA-V1000(SCR) 1981 年 8位微机全数字T80S(BTR) PWM控制VT85E(BTR)-1200kVA 1986 年 16位全数字微机控制 1987 年 全数字矢量控制闭环VT87K(BTR) 第一台采用IGBT的变频器VT87SS 1989 年 VT200S(GTR)--0.4-315kw 1991 年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VT201S(BTR) 1992 年 智能型和准确反馈自动控制ASR 闭环矢量控制VT300(BTR)–3-1000kVA 1993 年 高高变频VG300(GTO)-2800KVA 1994 年 VT210S(IGBT)-日本通产省设计大奖 1995 年 名古屋厂获ISO9001质量认证 1997 年 电流型矢量控制CG700(GTO)-7450kw 1998 年 先进转矩电流矢量控制VT210SA 2000 年 矢量控制技术的VT230S(0.4-660kw)

网友A:
VT230S控制效果 控制项目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有传感器矢量控制 控制范围 1:100 1:1000 恒功率范围 1:2 1:4 控制精度 ±0.5% ±0.01% 控制响应 5Hz 30Hz

网友A:
VT230S先进特性 完美的矢量控制技术 电流跟踪控制技术 功率范围广阔:0.4~660kW 调速范围宽:0.1~440Hz 特长加减时间:0.01~60,000秒 带有参数拷贝\比较功能、分离式操作单元、数码旋钮功能的可外接的IP54操作面板 磁通补偿功能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转矩控制 200%高启动转矩 马达自适应功能自动整定电机参数,使变频器同电机一体化 PWM软声调谐专利,完全环保化的产品 无跳闸操作,在全范围避免不必要的过载电流跳闸 动态启动功能可自动跟踪电机转速并投入运行,切换控制简便易行 自启动的重试功能可对有负载侧的原因所造成的系统跳闸复位再启动 自动重启动的补救功能可应付装置瞬时断电而引起的变频器停止运行 高速响应特性大大提高保护限制功能的可靠性 转差补偿操作减少了因负载变化引起的转速波动 温升控制使变频器更适用于极其恶劣的现场环境 电子热继电器提供了对电机的安全保护 内置PID控制器 可自动监测电机效率的智能节能软件 内置多泵控制器 内置程序控制器 可内藏两台电机的操作模式 适合于工厂自动化的先进通讯功能 内置标准串口使计算机数字集中控制极易实现 适用于JIS、JEC、JEM、CE、UL等标准规范 一机多能: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有传感器高性能矢量控制、PM电机节能驱动、V/F恒转矩控制(最大转矩提升)、V/F变转矩控制

网友B(2009-12-01):
请问谁能提供一下vt300明电舍变频器说明书吗?谢谢大家,急急 本人邮箱
pengxiaowu123@sina.com
谢谢大家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