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变频调速变频器功能预置要点

楼主(2003-11-06):
(1)运行模式,选矢量控制模式 (2)加、减速方式,选S形方式,且根据需要,可预置多种(如4种)S形。 如有转矩控制功能,则应选转矩控制的加、减速方式 (3)多档速预置,通常可预置六种转速:高速、低速、爬行、零速、检修速度、点动速度 (4)升、降速时间预置,通常可设定两种升、降速时间

网友A: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变频器使用。油田磕头机用. IPC-PF-LF,电梯用 7.5kw-22kw 。 制动单元 30kw 制动单元 55kw 制动单元 132kw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