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20的参数设定

楼主(2003-11-06):
我现在要用这种变频器控制电动机实现恒压供水,用压力变送器给它一个反馈电流信号,我应该设定哪些参数,今天设了一天,不能达到目的,请大家帮忙!我需要详细的回复,谢谢大家

网友A:
IO:徐文娟 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你需要什么要求!我不得而之!我就简单的说一说:总结在变频器page5-13.14详细讲解在说明书page10-84.85..86.87.88.89.90.91.92.93.94 重要几个参数为1.P0004改为22. page10-6 2.P2200改为1 允许PID控制器投入 3. P2257 PID设定值的斜坡上升时间 p2258 PID设定值的斜坡下降时间 P2261 PID设定值的滤波时间常数 P2264 PID反馈信号 P2265 PID反馈滤波时间常数 P2267 PID反馈信号的上限值 P2268 PID反馈信号的下限值 P2269 P2270 P2280 P2285 P2291 P2292 P2293 你的具体要求要看你了!祝你好运!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楼主:
青山竹子: 谢谢! 我的变频器还是不能达到我的目的,书被我的看了个遍,除了电动机参数外,我设了这些参数P2200=1,P2271=1,P1300=2,P1000=1,P0700=0,我检查了反馈回路是有电压信号的。变频器只能以50HZ的频率为持恒定!请问我还要设哪些参数,或者我设的参数出现错误!

网友B:
加几百块买个RKC温控器就不用这么烦了

网友A:
请你将电流信号线反一反试试!

楼主:
不行啊,什么招都使了啊!这几天头都大了,这么麻烦!比起LG,台达的难使用多了!

楼主:
不行啊,什么招都使了啊!这几天头都大了,这么麻烦!比起LG,台达的难使用多了!还老会出现F0922,F0002这些故障!

网友C(2007-02-07):
没有设定积分时间,有偏差就会一直加速。所以只能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