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楼主(2003-11-06):
请问如何删除Wincc中的报警记录(归档)?

网友A(2003-07-29):
如何用声音来报警

网友:
报警记录中选择中心信号触发

网友A(2003-11-05):
没搞定,有段小程序要写,能介绍一下吗?朋友。

网友B:
回crazyyin001,不用编什么程序,在窗口中放一不显示的WINDOWS声音播放控件,(这一步如何作知吗),在其属性中设置触发事件和揪放的文件名。不同的WINDOWS系统,可能该控件的设置有所不同(我碰到过),所以不能详细说。

网友C:
请问:(这一步如何作?)

网友D:
到WINCC根目录的“bin”文件夹下找到“WinCCRT_7.db”文件,然后复制到项目文件下,然后修改文件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