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求助S7-200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3-11-06):
各位前辈好友,我现在碰到一个S7-200编程的问题,不知怎么编,请高手指点。 vw102寄存器的内容在(-400,+400)之间,就使输出Q1.0为ON,请各位高手用比较指令指点。

网友A(2003-10-06):
小于400和大于-400相与

楼主:
谢谢 dl_cui 我还想请救一下,如果VW10里存放+400,是否用取反指令INV—W 就能使VW10里的内容变为-400。

网友B(2003-11-05):
1: LDW> VW102,-400 AW< VW102,+400 = Q0.0,1 2: 不会为400,为-(32767-400)即-32367

网友C:
想 问一下 s7-200的PID怎么 工作 的最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