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03-11-06):
各位老师好!我是个初学者,对PLC控制很爱好。目前在学三菱。为了使学习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我喜欢深究PLC控制的实质,比如PLC内部起控制作用的到底是哪些具体电路,硬件和软件是怎样结合来完成控制的等等。我知道PLC内所有的点都是触发器构成的,有的是一位,有的是多位,但有时候我又在想,输入输出都只占一个位,随便一个触发器就有十六位,可为什么相对来说输入输出点又做那么少呢?请大家发表各自意见!

网友A:
内部软继电器很容易实现,而i/o点要光电隔离滤波等等抗干扰措施,所以不可能做的很多,在说够用了。

网友B:
输入输出点都需相应的硬件电路!不可能增加点数很多否则相应的电路及软件资源都会随点数的增加而越来越复杂! 而内部继电器、定时器等资源增加只与软件有关硬件不用改变!

网友C:
你腦筋有問題﹐人家做好了你就用就是了﹐何必管人家是怎么做的﹐你那么喜歡研究﹐你不去搞PLC開發﹐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