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三菱PLC编程电缆SC-09电路图

楼主(2003-11-06):
谁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我想自己做一跟 xuhao0909@hotmail.com

网友A(2003-08-27):
各位前辈,本人急需三菱PLC编程电缆SC-09电路图,谁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本人身表感谢。

网友A:
各位前辈,本人急需三菱PLC编程电缆SC-09电路图,谁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本人身表感谢。 E-mail:spray-tys@163.com

网友B:
很遗憾,看到你这条消息的是个菜鸟,我什么也没有, 你说的我也不懂,我感到很抱歉不能给你帮助,你要知道 我的座右铭:助人为快乐之本。 我希望有力之人能给你帮助。

网友C:
几十元一条!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asdl105@163.com

网友D:
有图,但不清楚 http://www.gdyufen.com/battery/sc-09.htm

网友E(2003-11-06):
难道没有知道是怎么做的么? 有知道的告诉我:lscekong@etang.com

网友F:
去這裡看一下,電路圖不是非常清楚. http://www.mpl.pl/katalog/fx/fx4_t.htm#1 商安 jum

网友G(2004-03-20):
无锡声达科技:《遇到一个关于SC-09的难题,请帮忙提出建议》 本论题共有0人回复   我公司为客户提供SC-09连线,用来连接电脑与A2USH-S1CPU,软件为GX DEVELOPER 7.0版本      现买了福大朋友处的线(无指示灯),无法通讯;后买来三菱原装线(25针接口上有一个指示灯),很贵,还是不能通讯。      但电脑一接上原来供应商配的线,马上就起作用。也是SC-09,但25针接口上有两个指示灯。      请问这事如何解决?

网友H:
你这事还没解决?到中国工控网看介绍比较详细.http://www.chinakong.net/article/disp.asp?owner=1&ID=40

楼主:
这是一个RS232转RS422的接口电路,查出它的对应关系,用专用芯片很容DIY的。 到http://slc500.yeah.net 可以查到相关的接口电路。

网友I:
我同意ylsw的观点,但三菱会公布吗?

网友J:
需要MAX488和202集成块

网友K:
三菱在F1、F2型号PLC年代时,PLC编程是需要个人电脑的RS232通过SC-09转换成RS422再输入PLC。但后来三菱做了改进,取消了转换,直接传输。现在的FX0S、FX1S、FX0N、FX1N、FX2N等PLC的8针编程口实际上是RS232,它的下方有一块电路板转换成RS422再进入PLC的主电路。三菱AnS系列同样如此。平时市面上常见的SC-09有芯片一说,是电缆经销商抬高物价的方法。当然,确实有一种可用于富士/三菱PLC编程的SC-09通用电缆,是用RS422收发器芯片组成。用于远距离、防雷等传输,一般情况也没有必要采用。

网友J:
真实这样?请教PC与AnS如何接线?

网友K:
购一根普通约50元的SC-09电缆,拔掉RS232 25针接头,用其25针公头连接AnS CPU编程口,另一头是RS232 9针母头连接个人电脑。

网友L:
我想知道FX--PC如何做线?

网友M(2010-02-10):
请问高手:三菱PLC输入端在使用中全是高电平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N:
对:老蒋 关于

请问高手:三菱PLC输入端在使用中全是高电平是怎么回事?谢谢!

内容的回复:
PLC用的指令不同

网友O(2010-08-05):
请大家参考,都是网上找来的 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