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PMAC的吗?

楼主(2003-11-06):
(无正文)

网友A(2003-01-07):
我公司有很多人用过, 效果还不错,就是价格高。 另外, 我公司自主研发运动控制卡, 有3年的 时间了, 有大约700块左右在工业现场使用。 采用DSP+FPGA结构, 高速高精度 联系方式: 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0755-26970823 陈先生

楼主(2003-03-12):
为什么我的系统一上电,电机就自动缓慢的转起来?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自动抬刀的PLC程序怎么编写?我检测M1变量的值触发PLC程序,用PLC到"#1a","#1j=*","#1r"等命令,但是电机回转一点,又往前转了一点,然后停止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楼主:
自动抬刀程序如下: OPEN PLC 8 CLEAR WHILE(M1=0) ENDW if (m1=1) CMD"#1a" cmd"pmatch" WHILE(M166!=0) ENDW if (m166=0) P2=M162/3072 M172=P2-5000 p3=m172 endif CMD"#1j=*" WHILE(m162/3072!=m172) endw if(m162/3072=p3) m172=p2 CMD"#1j=*" endif while(m162/3072!=p2) ENDW cmd "#1r" m1=0 endif CLOSE

网友B(2003-04-12):
西门乱吹雪,你有这些问题为何不找供应商解决呢?

楼主:
有一台电机设为每秒1转以下时,通过PMAC的界面可控制电机,但速度I122升高后,电机容易开环。怎么解决呢?

网友C(2003-05-13):
电机伺服开关打开前系统先闭环。 感觉这块卡稳定性不是太好,精度方面还可以。 比如:电机高速运转下闭环停止就会出现失控开环。

网友D:
请教一下Pmac高手: MiniPmac卡中饲服ON与零嵌位怎么接啊? 能提供接线图的话更好!

网友D:
西门乱吹雪: 我现在也在用PMAC,但是我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以我的经验, 你可以试着改变一下PID调节的参数就可以的!试一下吧

网友D:
请教一下: 我的电机为什么在键入K以后还缓慢转动呢?

网友E:
PMAC的PLC简直就是烂,调试都没法调试 PLC编制要考虑PMAC时基问题 不知道供应商怎么想的 这块卡做教学平台还可以,负何工作尤其是不脱机工作恐怕 要出问题

网友F(2003-11-06):
我现在想用PMAC卡控制并联机床。请问我要开发的数控系统。为满足实时性的要求是在windows下还是在dos下开发好。有哪位高手能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