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3-11-06):
请教各位变频器高手: 都在谈矢量控制,矢量控制的波形是什么样的?其结果是正弦波歧变?还是调整了频率(所谓调整相位角),还是增大了电压输出?

网友A:
它只过根据直流电机特性在让磁场超前了一个相位角,全它具备了直流电机的特性如力矩大,稳定等! 江阴联光控制 0510640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