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控制系统配置的几种形式

楼主(2003-11-06):
1.根据现场设备是否具备PROFIBUS接口可分为三种形式 (1)总线接口型:现场设备不具备PROFIBUS接口,采用分散式I/O作为总线接口与现设备连接。这种形式在应用现场总线技术初期容易推广。如果现场设备能分组,组内设备相对集中,这种模式会更好地发挥现场总线技术的优点。 (2)单一总线型:现场设备都具备PROFIBUS接口。这是一种理想情况。可使用现场总线技术,实现完全的分布式结构,可充分获得这一先进技术所带来的的利益。新建项目若能具有这种条件,就目前来看,这种方案设备成本会较高。 (3)混合型:现场设备部分具备PROFIBUS接口。这将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这时应采用PROFIBUS现场设备加分散式I/O混合使用的办法。无论是旧设备改造还是新建项目,希望全部使用具备PROFIBUS接口现场设备的场合可能不多,分散式I/O可作为通用的现场总线接口,是一种灵活的集成方案。 2.根据实际应用需要的几种结构类型 根据实际需要及经费情况,通常有如下几种结构类型: (1) 结构类型1:以PLC或控制器做一类主站,不设监控站,但调试阶段配置一台编程设备。这种结构类型,PLC或控制器完成总线通信管理.从站数据读写.从站远程参数化工作。 (2) 结构类型2:以PLC或控制器做一类主站,监控站通过串口与PLC一对一的连接。这种结构类型,监控站不在PROFIBUS网上,不是二类主站,不能直接读取从站数据和完成远程参数化工作。监控站所需的从站数据只能从PLC控制器中读取。 (3) 结构类型3:以PLC或其它控制器做一类主站,监控站(二类主站)连接PROIBUS总线上。这种结构类型,监控站在PROFIBUS网上作为二类主站,可完成远程编程.参数化及在线监控功能。 (4) 结构类型4:使用 PC机加PROFIBUS网卡做一类主站,监控站与一类主站一体化。这是一个低成本方案,但PC机应选用具有高可靠性.能长时间连续运行的工业级PC机。对于这种结构类型,PC机故障将导致整个系统将瘫痪。另外,通信厂商通常只提供一个模板的驱动程序,总线控制.从站控制程序.监控程序可能要由用户开发,因此应用开发工作量可能会较大。 (5) 结构类型5:坚固式PC机(COMOPACT COMPUTER)+PROFIBUS网卡+SOFTPLC的结构形式。如果上述方案中PC机换成一台坚固式PC机(COMOPACT COMPUTER),系统可靠性将大大增强,足以使用户信服。但这是一台监控站与一类主站一体化控制器工作站,要求它的软件完成如下功能: * 支持编程,包括主站应用程序的开发.编辑.调试。 * 执行应用程序。 * 从站远程参数化设置。 * 主/从站故障报警及记录。 * 主持设备图形监控画面设计.数据库建立等监控程序的开发.调试。 * 设备在线图形监控.数据存储及统计.报表等功能。 近来出现一种称为SOFTPLC的软件产品,是将通用型PC机改造成一台由软件(软逻辑)实现的PLC。这种软件将PLC的编程(IEC1131)及应用程序运行功能,和操作员监控站的图形监控开发.在线监控功能集成到一台坚固式PC机上,形成一个PLC与监控站一体的控制器工作站。 (6) 结构类型6:使用两级网络结构,这种方案充分考虑了未来扩展需要,比如要增加几条生产线即扩展出几条DP网络,车间监控要增加几个监控站等,都可以方便进行扩展。采用了两级网络结构形式,充分考虑了阴影部分的扩展余地。

网友A:
老唐: 好几年前,钟工带我见过您,当时试验室有一堆SIEMENS设备,看来不错,我就从您们所定购6万余元的设备,结果无人做技术支持,整天推来推去,找谢硕士,找唐教授,逼得我熟悉了SIEMENS产品。现在你们做PROFIBUS产品,不知与SIEMENS产品兼容性如何,我们从某公司订购的专用PROFIBUS产品经常出现引起主机CPU停机问题,令人头痛。不知你们的产品如何? 我们希望采用你们的协议软件,一打听说要定100套协议,才可使用,不知唐老板除认证工作外,公司技术产品(或经营技术公司策略定位理出头绪没有)销售政策从何而来?

网友B(2004-04-28):
唐先生: 拜读您的帖子,难以完全理解,因此请您提供《PROFIBUS控制系统配置的几种形式》的图解,谢谢!!!!!!!

网友C(2004-05-31):
唐先生:    能否请您百忙之中EMAIL《PROFIBUS控制系统配置的几种形式》的图解,谢谢,cnlsj@eyou.com

网友D(2005-01-12):
这篇文章介绍得太泛了,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

网友E(2006-01-13):
03年的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