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楼主(2003-11-06):
如何随意按暂停键终止程序的运行,且状态维持现状;待再按下继续键后,原自动过程按原设定进行。所有顺序控制和定时器的计时照常进行?? 各位高手能不能解决?我在此先谢谢了!到合肥我请客!!!

网友A:
你说可不可以所有的内部继电器、暂存器、计时器、计数器等都用断电保持型的?写一段只要你的暂停键按下去之后这程序就终止的程序,你觉得怎么样?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B:
三菱或台达PLC中的SFC可以帮到你吗?

网友C:
可以在子程序或主控程序中实现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