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触摸失灵怎么办?

楼主(2003-11-06):
DIGITEL的GP-477R等触摸屏操作面板触摸失灵或出现迟顿现象怎么办?是否可以更换相关板子?

网友A:
这要看你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的,是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下使用的,有可能是有液体进入触摸部分,可以更换,请与当地的天任电子有限公司联系或打电话0510-2734500-830咨询。

网友B:
我曾經經歷過一種狀況;我使用GP-2600的人機,但是畫面以及使用的TAG非常多,在編輯時貪圖方便,我便用群組結合的方式來編輯,畫面編輯時比較不亂.而且由於必須輸入的數值非常多,也因此使用了大量的彈跳鍵盤. 因此;一個增加畫面加上呼叫的登錄畫面,再加上群組結合的動作後,若是我做換頁的動作時;最先被群組的物件換先顯示,視您群組的層數,其他物件依次延遲的非常嚴重. 反覆測試以及諮詢PROFACE後,發現將所有的群組物件,解除群組後,狀況排除. 另一種狀況,連續時間週期中單一記憶體位址(非連續)複製,而且數量多時也會.

网友C:
可能的情况 1、通讯不正常也回产生这个现象 2、画面的内容做的不当(TAG和全局D脚本太多,触发条件触发的频率的太高,全局D脚本使用LS203800等等...) 3、硬件故障

网友D:
在触摸屏编程时,划分监视与控制画面,在控制时,做好与PLC输入点的冗余。

网友E:
更换键位.

网友F(2005-10-14):
送到无锡检测吧

网友G:
可能是脚本的除法做到了一起 影响整体的通讯及其性能

网友H(2006-03-28):
可能是触摸面板坏掉了

网友D:
一般都有一个缓冲时间,连续的触摸肯定是不能够完成。

一般都有1到2秒的停顿,在按下一步!

网友I:
可能是,液体或有灰尘进入,清洗以下因该没是了.

网友J:
触摸面板故障
触摸电阻异常
银浆线电阻无穷大
客户程序问题

网友K:
返厂检修撒

网友L:
不好那就换个品牌呀·用我们光洋的屏呀·我们今年刚推出的新品,全接口的,支持以太网,在价格性能方面多比GP的强呀·有须要跟我联系,电话13971144836

网友D:
介绍一款HMI软件,该软件有强大的组态功能,丰富的图形库,比组态王还多!在相当场合可以用这款触摸屏代替工控机,欢迎交流。
   光洋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推出65000色TFT的触摸屏,本体带USB,以太网接口,支持远程通讯,软件带有离机模拟功能,界面十分人性化。
TFT彩色LCD,尺寸从5.6  8寸,10",12" 15"都有15寸是目前行业内最大的。65536色彩色
Ethernet 10M/100M自适应口(RJ-45)×1  声音输入输出     CF卡插槽
扩展I/O卡(本体可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或离散输入/输出)
冷阴极管(平均寿命:连续点灯50,000小时以上)
有它你可以:
1、普通的USB打印机电缆就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
2、直接用网线连接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可以通过串行口或以太网口与PLC通讯。
3、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发你的工程(软件免费提供),软件提供功能强大的离线模拟功能,软件组态界面十分人性化。是目前最易上手的触摸屏软件。
4、利用语音报警功能。工程设计更具特色,软件中支持了WAV格式的文件,所需要的语音只能用电脑的录音功能即可获得,工程模拟时可以听出效果。
如果您遇到以下情况是更需要这种触摸屏:
5、同样或类似的组态画面,但下位PLC属不同品牌,经常要做同样的工作开发两套或几套组态画面。
   本触摸屏采用变量表的方式,可以用EXCEL导入或导出,你只需要在表格中更改一次画面所对应的变量即可。如果将改好的导出备份,下次同样的工程只要导入,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更改。
6、在PLC中的元器件分配出现改到时,要到触摸屏组态画中找到对应的元件进行更改,比较烦琐,有上面的功能,同样只要在变量表中改一次即可。
7、由于产品经常出口,需要对应不同的语言,要为不同语言开发(或更改)相同的工程。
   本软件在同一幅画面时,可以同时设定9种语言(目前版本4种更新中),只要在工程某画面上设置语言切换,立即显示你所需要的语言界面。
还有一个更好的窍门就是如果你用的PLC软件有元件器分配表(变量表)功能,可以导出的画(CSV,或EXCEL支持的格式)只要通过简单操作,即可导入的C-more 软件中,进行批量的变量登记软件。同样,相反可以将画面中的变量导出,导入到你的软件中。
8、为和给企业主和工程师带来更大的价值和舒适的工作,配合我们所提出的“相信有了我们,您的工作会更轻松!”我们的触摸屏带有强大的以太网功能,在不需要第三方软件或平台的情况下,触摸屏本身可以提供FTP,WEB服务。只要将触摸屏直接接入到以太网内,您不需要到现场就可以能过PC或手持PDA对屏幕内的工程进行更改,上传和下载。浏览远程屏幕中的任一幅画面。
9、触摸屏自带了E-mail功能,你可以在屏幕上设置你的E-MAIL地址,当有你需要了解的信息时,触摸屏会自动给您发送E-MAIL,可让你随时随地了解到的信息,(当手机支持3G后,这一功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如无人职守的设备:街头自动售货机的应用)
10、如果你有大量的数据需要记录,我们本体提供大量的空间外,我们还提供了USB口,CF卡接口,你可以直接用USB存储器(U盘),CF进行容量的扩充,USB口同时支持USB设备的接入。
11、当然我们产品还有好多的优点……
如果感觉兴趣请到以下网址,你可以上去看看:http://c-more.automationdirect.com/                   中国网址:www.koyoele.com.cn

   你如果需要可以联系光洋电子销售部
  武汉办事处:027-87660756        13307183108    侯建

网友M:
1  也有可能里面的内容太多了,重新格式化内存,在写一次即可.
2  检查一下你所写入的程序中所用的脚本的数量,有得画面是不可以出现两个的.
3  报警信息是否太多

网友J:
触控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