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无功补偿?

楼主(2003-11-06):
求教各位: 变压器主要为电机供电,电机加变频后还需要做无功补偿吗?

网友A(2003-06-03):
1.加变频后不允许在电机侧作无功补偿。 2。变频器输入侧功率因数接近1。

网友B(2003-11-06):
建议不要补偿,如必须补,建议你在电网中先加装一台谐波滤波装置,但仍须注意,在投切电容组时不要采用无触点开关(可控硅),否则会给您带来很大的麻烦.

网友C(2009-04-11):
有什麽麻烦?请教了。

网友D:
这不是浪费吗?

QQ95516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