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G9S变频器 oh2 求助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3-11-07):
富士G9S变频器,显示OH2,THR OPEN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各位高手解答,怎么维修?谢谢了!!!

楼主:
再请问,不安装功率输出模块的情况下,测量六个驱动电压是多少伏?谢谢!!

网友A:
端子THR-CM没短接!如果已短接则是主板有故障!

楼主:
请问李工,六个驱动电压是否都是8V?我量的是上三路驱动是6.8V,下三路电压是7.7V和两个5.0V,7.7V是烧坏的那路,有两个光藕,其他几路都是只有一支光藕,而且下三路驱动按照一般方式,应该是公共地,但这台不是,两路驱动电压相同的是一个地,不同的是另一个地,通过输出模块连成公共地,现在这台变频器通电显示OH2,请再帮助解答一下,多多感谢!!

网友A:
其中有一路与刹车驱动共用电源,电压略低点,其它大约一样,但这个与OH2好象没关系!重点检查贴片稳压管是否坏了!

楼主:
谢谢李工!OH2解决,外围有接线,模拟运行,不装模块,下三路与您说的一致,一路2.2V,另两路4.0V不知是否正常?再次感谢!

网友A:
不装模块可能电压会低点,这个我没这样试,我看这样的电压还是正常的!为什么不装模块,用假负载就不会烧模块的!

楼主:
我装上试一下,没有现成的假负载,11KW变频器用180W的电机也应该不烧模块吧?谢谢!!

楼主:
是不是把假负载串联在模块的正极与整流桥正极之间?本人是刚入道的菜鸟,请多包涵!!

楼主:
通电测了,OK.再次向李工表示感谢!!!不过假负载还是没弄懂接法,请李工开导.

网友B:
当你驱动有问题时不接电机也可以把模块烧掉!假负载应接在电容与模块之间,详细请看我的帖子《广州通达变频器维修论坛》。

网友C:
为何不用模拟测试 方法?简单安全! 江阴联光控制 0510640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