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03-11-07):
FUJI22KW-P11系列,出现运行几小时后电机抖动(好象缺一组输出),请问各位大哥,最有可能是什么地方坏?

网友A:
输出模块有问题,可能要找厂家,价钱不低!

楼主:
驱动光偶有没有可能坏,在G7S\G9S上老坏.

网友B:
估计是反馈电路有故障,检查一下。

网友C:
看来要花两千元买模块了

网友D:
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有两种:第一种可能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你可以进行模拟测试;第二种可能是你的逆变有问题了,在实际检测中我们发现这种情况最为普遍(只对此型机器而言)。 江阴联光控制 05106401445

网友E:
这是G11/P11的通病了!换模块!

网友F:
FUJI保修一年的如果还在一年里的话赶快报,有示波器的话,看一下就知道了